[求助] liberate的使用

楼主(2024-11-11):
怎么用liberate工具 k lvds?

网友A(2025-01-15):
我k过,好像是模拟模块,不能用liberate ams,而且里面还有差分,电流输入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k过,好像是模拟模块,不能用liberate ams,而且里面还有差分,电流输入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 ...

你解决了吗?我试过了,模拟的电压域在1.2v±175mv,发现电压域都不能对齐,这还怎么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k过,好像是模拟模块,不能用liberate ams,而且里面还有差分,电流输入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 ...

那用什么工具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