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对verilog代码进行dc综合时,有以下报错,该如何解决,求帮助。

楼主(2024-11-11):
这个项目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在对其综合的过程发现了Net 'mem_array[12][15]' or a directly connected net is driven by more than one source, and not all drivers are three-state. 此类错误,如图所示,此类报错该如何解决,需要改代码吗?求大佬帮忙解决。以下是出错.v文件的代码。

module ram_dp (
                                clka    ,
                                cena_i  ,
                        oena_i  ,
                        wena_i  ,
                        addra_i ,
                        dataa_o ,
                        dataa_i ,
                                clkb    ,
                                cenb_i  ,
                                oenb_i  ,
                                wenb_i  ,
                                addrb_i        ,
                                datab_o ,
                                datab_i
);

// ********************************************
//
//    Parameter DECLARATION
//
// ********************************************
parameter                     Word_Width=32;
parameter                          Addr_Width=8;

// ********************************************
//
//    Input/Output DECLARATION
//
// ********************************************
// A port
input                     clka;      // clock input
input                             cena_i;    // chip enable, low active
input                             oena_i;    // data output enable, low active
input                             wena_i;    // write enable, low active
input   [Addr_Width-1:0]  addra_i;   // address input
input   [Word_Width-1:0]  dataa_i;   // data input
output        [Word_Width-1:0]  dataa_o;   // data output

// B Port
input                     clkb;      // clock input
input                             cenb_i;    // chip enable, low active
input                             oenb_i;    // data output enable, low active
input                             wenb_i;    // write enable, low active
input   [Addr_Width-1:0]  addrb_i;   // address input
input   [Word_Width-1:0]  datab_i;   // data input
output        [Word_Width-1:0]  datab_o;   // data output

// ********************************************
//
//    Register DECLARATION
//
// ********************************************
reg    [Word_Width-1:0]   mem_array[(1<<Addr_Width)-1:0];

// ********************************************
//
//    Wire DECLARATION
//
// ********************************************
reg           [Word_Width-1:0]  dataa_r;
reg           [Word_Width-1:0]  datab_r;

// ********************************************
//
//    Logic DECLARATION
//
// ********************************************
// -- A Port --//
always @(posedge clka) begin
        if(!cena_i && !wena_i)
                mem_array[addra_i] <= dataa_i;
end

always @(posedge clka) begin
        if (!cena_i && wena_i)
                dataa_r <= mem_array[addra_i];
        else
                dataa_r <= 'bx;
end

assign dataa_o = oena_i ? 'bz : dataa_r;

// -- B Port --//
always @(posedge clkb) begin
        if(!cenb_i && !wenb_i)
                mem_array[addrb_i] <= datab_i;
end

always @(posedge clkb) begin
        if (!cenb_i && wenb_i)
                datab_r <= mem_array[addrb_i];
        else
                datab_r <= 'bx;
end

assign datab_o = oenb_i ? 'bz : datab_r;

endmodule

网友A:
man message-id 里面有提示。这是ram的仿真模型,综合出来也不对。

网友B:
需要替换ram,问ip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替换ram,问ip去要

请问可以用memory_compiler 生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 message-id 里面有提示。这是ram的仿真模型,综合出来也不对。

好的谢谢您,那是不是要用memory_compiler去生成这种ra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那是不是要用memory_compiler去生成这种ram

是的,拿到配置直接生成,生成完了,改rtl例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拿到配置直接生成,生成完了,改rtl例化即可。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