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数字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4-11-11):
请问有没有大佬用过matlab的filterdesign设计数字滤波器:
在simulink中仿真输入和输出结果没得问题,转成verilog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为什么我设计出来的滤波器滤波结果会长这样?
最下方的黄色线是输出的信号
红色线是输入的信号
为什么中间会发生跳一下?
在filterdesign中有没有大佬能发一下详细的转verilog过程?
我这个可能是哪里遇到了问题?

adc调制器verilog设计
sd调制器verilog

网友A:
你截取位数没截对,转码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B:
看样子是数据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数据溢出了

是需要这里设置overflow mode吗?我是默认的,没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取位数没截对,转码可能也有问题

转换完的位数中是有小数吗?我是按照DAC的输出转码的方式,这是我在matlab里的的位数设置,

请问改的话是需要改这里吗?

网友:
注意符号位

楼主:
怎么说?转码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是按照1-15bit这样的权重直接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数据溢出了

这是用matlab直接生成的代码,有哪里需要额外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取位数没截对,转码可能也有问题

这是是我在matlab里设置位宽的设置,请问有哪里需要改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