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ask rom的0和1不通过金属走线实现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实现?

楼主(2024-11-11):
看到一种不是通过金属走线来实现0和1的rom,在layout上是有什么特殊标记层来让工艺厂实现吗?这个步骤layout画版图时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实现与rom原理图保持一致通过LVS?

网友A:
一般都是金属连和不连来区别  还有一种就是在沟道区域加difusion  让管子vth变高 高到管子开不起来  就跟断路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金属连和不连来区别  还有一种就是在沟道区域加difusion  让管子vth变高 高到管子开不起来  就跟断 ...

这种方式是foundary自行操作还是需要在layout阶段通过某层进行标记使LVS通过呢,有点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是foundary自行操作还是需要在layout阶段通过某层进行标记使LVS通过呢,有点疑惑
...

自己操作就可以  后面我再确认了下  后面一种方式 是把沟道填了 形成不了反型层 不是增加vth  比如说 pmos 在沟道区 会有微量p型注入  在gate电压下 会形成反型然后s d导通 ,  如果沟道区填入n+ difusion ,这个管子就不会反型,一致导通不了,lvs 那边也不会把他识别成管子,电路相当于管子不存在。如果把pmos 沟道区 直接用p+ 注入 ,等于把s d 短路了,电路里相当于一条直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是foundary自行操作还是需要在layout阶段通过某层进行标记使LVS通过呢,有点疑惑
...

你是wenq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操作就可以  后面我再确认了下  后面一种方式 是把沟道填了 形成不了反型层 不是增加vth  比如说 pmo ...

感谢感谢,这个解释的很清楚了,涨知识了。还想问下这个通常是有特定的工艺来做后面这种方式吗,不然如果可以自己操作而不是foundary做,layout上如何实现沟道注入能过DRC,和电路也能过LVS,普通工艺应该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wenqian?

不是呐,还请前辈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