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错误

楼主(2024-11-11):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opt/eda/pdk/018BCDlite/DRC/Calibre/DRC-CC-000178/Rev6/drc_header_06_06:
Error ENV1 on line 1047 of /opt/eda/pdk/018BCDlite/DRC/Calibre/DRC-CC-000178/Rev6/drc_header_06_06 - undefined or empty environment variable: TECHDIR.
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A:
没定义变量  TECHDIR

网友B(2025-03-06):
引用 网友A:
没定义变量  TECHDIR

你好,请问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刚好遇到了这个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刚好遇到了这个错

定义上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上就行了

怎么确认要定义那个变量?在DRC文件中确认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确认要定义那个变量?在DRC文件中确认吗?

工厂给的文档里面都写了,你照着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给的文档里面都写了,你照着做就行

好的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