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EDA工具DashRTL和TclOK v2024.09

楼主(2024-11-11):
License:将 CHALLENSYS_LICENSE_SERVER 系统变量指向 28000@eval.challensys.com

附件需将 001.7z~004.7z 后缀更名为 7z.001~7z.004 再解压

网友:
很难不爱啊

网友:
非常分享,很好很强大啊。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

网友:
用不了,报license错误,文档也看不了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的?

TclOK 是用来快速检查 Tcl / SDC / UPF 是否存在低级错误的。如果有错误就会停下来,避免启动 EDA 工具后因为此类低级错误白跑几个小时。DashRTL 是面向数字前端早期设计提速的,全芯片编译比较快,可以加快修正 RTL 语法错误或者顶层集成连接错误迭代一轮的时间。

网友:
哪家大公司用了?

网友:
感谢,首先请教一下,DashRTL 目标是类似verdi 或 DVT?
提个需求:
1)能否提供一个vscode插件,类似 DVT,每次保存后自动执行检察
2)也许Verdi有这个功能,子模块增加了一个端口,连到顶层或其它模块,要穿过很多层次,DashRTL有elab功能,能不能通过from/to让工具自动定义穿越模块端口定义及连接

网友:
看官网介绍特点是无最大cpu限制,并行加速编译。仿真会调用其他eda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clOK 是用来快速检查 Tcl / SDC / UPF 是否存在低级错误的。如果有错误就会停下来,避免启动 EDA 工具后 ...

牛!!!

网友:
做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