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画法

楼主(2024-11-11):
各位好,最近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如下差分对的画法,与我之前的认知有点出入,我的理解是GATE和S/D最好不要交汇,想问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A:
没有并行很长距离应该没问题,垂直交汇应该不可避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并行很长距离应该没问题,垂直交汇应该不可避免的吧

我之前的画法是gate从一边出,S/D连接走另一边而不是把S/D线成环

网友B:
有中间就够了,两边出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中间就够了,两边出的很少

大佬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中间就够了,两边出的很少

gate吗

网友:
S/D的走线层次升高一点 和gate的走线层次拉开 垂直交汇后影响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