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啥是out external delay

楼主(2024-11-11):
啥是output external delay 和input external delay

网友A:
留给外部模块的time,我们现在是外部7/10 , 内部3/10

网友:
就是set_output_delay/set_input_delay定义的delay,定义片外时序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给外部模块的time,我们现在是外部7/10 , 内部3/10

你是说input_delay 0.3*clk,output_delay 0.7*cl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input_delay 0.3*clk,output_delay 0.7*clk??

应该是input_delay 0.7*clk,output_delay 也是0.7*clk,你看timing report的时候 他会有不同类型 一般是 in2reg  reg2out  in2out ,in2reg  reg2out 都是只算一个0.7clk 然后0.3留给内部该模块,in2out  虽然既有input和output 但报告上也是只算了一个0.7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