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做变压器

楼主(2024-11-11):
最近在做压控振荡器,需要自己画变压器,但是感觉手画太麻烦了,还容易出错,想问下哪位大佬可以分享下可以画变压器的脚本,有偿,自己之前没学过skill,来不及学了,请联系hgdxlz201921

网友A:
好奇你说的skill画变压器,在哪里画?virtuoso layout还是pcb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你说的skill画变压器,在哪里画?virtuoso layout还是pcb哦

virtuoso,感觉手画调来调去很麻烦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是指啥呀,电路还是版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是指啥呀,电路还是版图啊

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是指啥呀,电路还是版图啊

就先版图,然后用EMX仿真参数生成symbol,再带到原理图里面仿真

网友C:
变压器是啥?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是啥?电感?

对,相当于两个电感耦合

,类似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是啥?电感?

对,相当于两个电感耦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是啥?电感?

哇,竟然碰到了大佬,求救,我照着GPT,自己也改了改,现在只能画出来三个八边形,离目标还差点,但没具体学过skill,目前写不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相当于两个电感耦合在一起

变压器版图长啥样?有没有示意图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版图长啥样?有没有示意图之类的

佬,有的,我之前回复了你,但是图片审核,通过的慢了,麻烦佬翻一下这个帖子的评论,就能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佬,有的,我之前回复了你,但是图片审核,通过的慢了,麻烦佬翻一下这个帖子的评论,就能看到了
...

这种还是偏向于定制化了,做成pcell才好用,如果只是偶尔用的话还不如手动撸。
八边形内角刚好是135°,画斜线就能搞定。

你前面不是说了可以做出3个八边形了吗,直接拿那个改更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还是偏向于定制化了,做成pcell才好用,如果只是偶尔用的话还不如手动撸。
八边形内角刚好是135°, ...

是的,现在再改,能用,不过这个过程变压器迭代的次数还是挺多的,能写这个脚本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再改,能用,不过这个过程变压器迭代的次数还是挺多的,能写这个脚本最好
...

好兄弟 你脚本写咋样了 我需求和你惊人一致 也是新手 画这样的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兄弟 你脚本写咋样了 我需求和你惊人一致 也是新手 画这样的pcell

vocal,这么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兄弟 你脚本写咋样了 我需求和你惊人一致 也是新手 画这样的pcell

我写的不咋滴,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