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fix_eco_timing crash 问题

楼主(2024-11-11):
当我起session 然后用 fix_eco_timing 修时序的时候, 会报(LINK-041)Loading library '***' data due to accessing lib cells not linked in the current design.
最后乱码 crash。

求大佬 指点。

info: 起的session 可以正常报timing

楼主:
顶一下 , 我把相对路径 换成 绝对路径 , 还是一样。

报timing没问题, 只要一用fix_eco_timing 就会 报上面的LNK-041 , 然后cr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