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器电流分配

楼主(2024-11-11):
小弟需要做一个两级放大器(folded cascode+common source),spec给了4uA的电流,增益需要100dB,GBW是1kHz,负载是三个反相器构成的ring osc,小弟不太会分配电流,不知道每路需要多少电流比较合适,还请各位大佬给点建议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给osc供电?反馈接成ldo?描述不是很清楚
单看这个结构,带宽受miller cap以及输入级gm影响,miller cap多大要看负载处极点情况,100dB是什么负载情况的低频增益?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建议是输入级电流可以给多一些

网友:
0.25u 0.25u 0.25u 0.25u 2u
考虑GBW的话可以这样分配
负载1pF,大概可以做到100dB,1MHZ的GBW。

具体怎么算的话你可以参考Sansen等书。Imin=0.5*2Pi*GBW*CL。(0.5是系数不同结构不一样)

当然考虑噪声的话就把输入级电流拉高,看噪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