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sc N28工艺版图drc求助

楼主(2024-11-11):
各位大佬好,这边想请教的问题时有关下面这个DRC报错

这个应该是个M1金属的面积大小小于0.0115的错误

下面这个是报错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原理图自动器件生成得到的一个电阻的端口,长是0.05,宽是0.1(蓝色部分是poly)

这边我的话,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修正这个面积大小错误

网友A:
在端头的地方把金属1再盖一块上去

网友:
连线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端头的地方把金属1再盖一块上去

感谢大佬的解答,我这边加了块M1金属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