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电流分配

楼主(2024-11-11):
小弟需要做一个两级放大器(folded cascode+common source),spec给了4uA的电流,增益需要100dB,GBW是1kHz,负载是三个反相器构成的ring osc,小弟不太会分配电流,不知道每路需要多少电流比较合适,还请各位大佬给点建议,最好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分配,谢谢

网友A:
我不太会取尺寸,各位大佬把器件尺寸也给一下,还有那个电容容值。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尺寸和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会取尺寸,各位大佬把器件尺寸也给一下,还有那个电容容值。最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尺寸和容值 ...

受教了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443193-1-1.html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结构的详细设计,看你能不能看得明白。看明白了就很容易分配电流和设计尺寸。另外论坛上有非常多资料,你只需要搜索关键字即可。比如 两级运放设计、仿真等

网友:
gbw这么低,负载也很小,差不多给就行。0.5 0.5 0.5 2.5 应该就可以了吧,增益如果不够就把差分对电流搞大点,第二级弄小点。

网友:
很少见这么直接简单高效的问题,总计才4uA吗?功耗看起来很低哦,不过GBW也很低,GBW建议怎么也要设置到1MHz才能让大家难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