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布局后drc修复求助

楼主(2024-11-11):
小白入门,跑到place_opt的步骤之后,用innovus的verify_drc进行drc检查,发现不少错误,但对于修复drc感到无从下手。

想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些drc怎么修复啊。此外,我特别困惑,在使用脚本进行自动布局的过程中,布局的位置以及连线是由工具自动生成的,那么如何通过脚本的方式来修复自动生成造成的drc问题呢。

网友A:
没事,place, cts阶段是trial route,有drc violation正常。
route后再检查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place, cts阶段是trial route,有drc violation正常。
route后再检查drc。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