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A电容充放电过程

楼主(2024-11-1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FIA放大器,但是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问题,如图,在Φamp期间,Cres两端接在Vdd和GND上,Vop和Von接在VCM上;在Φamp反相期间,Cres两端接在Vresp和Vresn上,Vop和Von从VCM上断开;按道理来说Cres每次充电之后都会充到VDD,但是实际仿真发现随着每次充电,Cres上的电压逐渐降低;而且Vop和Von上的电压也不对,开始的时候Vop和Von都不是600mV,而且充电都没有充进去;想问一下用CMOS开关能驱动电容充电吗;(图中VDD=1.2,VCM=0.6)

网友A:
有电路和管子尺寸图吗?FIA结构肯定是没问题的,感觉是搭的有点问题,另外电容容值和开关管尺寸取值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和管子尺寸图吗?FIA结构肯定是没问题的,感觉是搭的有点问题,另外电容容值和开关管尺寸取值是否合 ...

开关暂时按照最小尺寸给的,电容值暂时给了一个整数的尺寸,增益优劣暂且不论,这个结果显示的就是不正确的,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暂时按照最小尺寸给的,电容值暂时给了一个整数的尺寸,增益优劣暂且不论,这个结果显示的就是不正确 ...

对,很明显的功能问题,看论文,再仔细检查下电路吧,发的图片没看出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很明显的功能问题,看论文,再仔细检查下电路吧,发的图片没看出来是什么问题
...

好的

网友:
感觉像是开关的问题,可以调一下开关试试

楼主:
原来是忘记在FIA里加CLK非了,只在开关里加了CLK非,现在波形正常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24-12-17):
FIA的跨导在变化,是怎么用来做运放的啊

网友:
请教一下有没有FIA仿真参数的相关文件

网友(2025-02-07):
大佬能否提供这篇资料呀,我最近也在看FIA

网友B(2025-05-13):
Analysis of Stability, Noise, and Design Guidelines for a Cascaded Floating-Inverter Amplifier(Ashwin Kumar, 2024, p. 4126)

网友(2025-08-06):
引用 网友B:
Analysis of Stability, Noise, and Design Guidelines for a Cascaded Floating-Inverter Amplifier(Ashwi ...

Good paper,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