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option 使用

楼主(2024-11-11):
semi-split gates

split only when the input order is same 这几个功能是咋用的啊?求指教

图中标红

图中标红

网友A:
这是2024最新的calibre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2024最新的calibre嘛

对,求大佬指教

网友B:
这里的选项都会转换为相应的SVRF语句,可以查看svrf_ur,找相应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选项都会转换为相应的SVRF语句,可以查看svrf_ur,找相应的解释。

svrf_ur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看呀

网友B:
可以直接在Calibre窗口中点Help打开帮助看,如果打开帮助有问题,可以在安装路径下的 docs/pdfdocs 下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在Calibre窗口中点Help打开帮助看,如果打开帮助有问题,可以在安装路径下的 docs/pdfdocs 下找到 ...

好嘞,明天上班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