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比较器结构求助

楼主(2024-11-11):
想去做一个过流检测,但现在只能去判断一个电阻上两端的电压去判断是否过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器,可以做到取电阻两端电压位V+和V-,再跟Vref+、Vref-做比较,应该是两对输入对管进行比较得到out+和out-在送到后面做处理,这种比较器结构叫什么名字呀?找了好多都是ADC里面的还设计clk之类的,但我这里只是简单的比较。

网友:
用全差分运放,再接比较器。或者直接把V+和v-转成一个相对地的电压,再去和比较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