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desigh kit制作请教

楼主(2024-11-11):
有一组器件的S参数文件,需要做成ADS design kit,类似村田Murata电容电感 ADS lib那种desigh kit,需要可调用可优化。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或者案例呢?

网友:
你了解一下FileList/StringList元件的时候。无论是扫描/调谐还是优化,都是围绕着FileList/StringList的Index进行的。

网友(2024-12-17):
我可以做,接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