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增益随电源电压改变而改变

楼主(2024-11-12):
求助:我设计了两个运放,分别是普通的两级运放和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偏置电路已经做好),为什么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在电源电压是3.3时,增益是65db,但是电源电压在1.8时,增益是90db。但是二级运放增益不随电源电压改变,很稳定,两个运放的输入尾管用的是同一个基准电流源。请问是为什么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因为设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管子进线性区了

网友C:
因为电路设计的不行0.0

网友D:
你这电源3.3到1.8,变化跨度太大了吧,管子工作都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源3.3到1.8,变化跨度太大了吧,管子工作都异常了

题目求这样的,我查看了管子的状态,都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管子进线性区了

没有进入线性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电路设计的不行0.0

那正常来说,增益要不要随电压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设计问题

那正常来说,增益要不要随电压的改变?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的偏置电路似乎出了问题,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设计问题是指什么吗,刚刚调了一下,偏置电路什么的也都在饱和区了,但是依然增益变化很大

楼主:
管子都在饱和区

网友E:
偏置电流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置电流怎么给的

就算给理想的电流,也是改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管子都在饱和区

V333的电流,是不是mirror的不好呢?
试着将电流镜的vdsat改大点,150mv~200mv,是不是mirror的vdsat 75mv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333的电流,是不是mirror的不好呢?
试着将电流镜的vdsat改大点,150mv~200mv,是不是mirror的vdsat 75m ...

好像是上面的低压连接,外加电源电压波动大,当时负载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是偏置电流随电源电压变化大吧

网友G(2024-12-1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这个是正常现象,闭环增益几乎不太变就行,我分析的是在不同的vdd的下,导致下面管子的gmro变化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