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TSMC仿真ADEL的时候Model Library set up该选择哪个

楼主(2024-11-12):
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TSMC18RF的PDK,进行ADEL仿真的时候,感觉.scs文件不太对,不知道该选择哪个。一直报错

楼主:
cor_.scs结尾的网上没看见过,这个PDK对吗。主要是,他默认的library是smic的库,我把他改成TSMC,不知道选择哪个。scs文件

楼主:
主要他默认的是smic的library路径,我把他改成TSMC的,不知道选择哪个

网友:
不要在一个工作中包含多个PDK,把S的PDK去掉,只留下T的PDK,如果安装没问题的话,会自动加好。
没用过这个工艺,但是凭感觉,这里加的大部分都不是需要在这里加的,而是通过加另一个文件间接加的。
自己可以看看model文件开头的注释,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