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不显示uvm hier

楼主(2024-11-12):
加了选项,怀疑是2020版本的问题,或者是rule.rc的问题,有前辈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建议使用synopsys发布的testsuite的风格,把每一个test.sv都在test_top这个tb最顶层module中include起来,这样使用-lca -kdb编译,使用verdi打开,在verdi代码中,双击某个test,就能在左边看到uvm的hierarchy了

网友:
是不是加错地方了,debug_access是编译选项,verdi_trace是仿真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