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抖动公式求助

楼主(2024-11-12):
最近在学习BBPLL建模文章<A Comprehensive Phase Noise Analysis of  Bang-Bang Digital PLLs>,但是遇到了一个DCO抖动公式研究了一天还是无法理解,求助各位大佬公式15的由来,麻烦各位了。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182-1-1.html
Multirate timestamp中的公式6和公式9对比;其中公式9做简化,就是这个文章里面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182-1-1.html
Multirate timestamp中的公式6和公式9对比;其中公式9做简化 ...

哇!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