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报错

楼主(2024-11-12):
大佬们,这个是啥问题啊,

网友A:
standard deviation cannot be zero. You can add "options ignorezerovar=yes" in you run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ndard deviation cannot be zero. You can add "options ignorezerovar=yes" in you run file.

佬,这个怎末添加啊,

网友B:
是不是没有仿真的统计模型,比如我用上华的pdk就是得添加一个统计文件。前缀为stat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仿真的统计模型,比如我用上华的pdk就是得添加一个统计文件。前缀为stat这些东西

...

我之前仿真过,不需要加你说的这个统计文件,也不会报这个错误,但这次突然就报这个错误,不知大哪里错了,要崩溃了

网友C:
simulation-- option-- analog -- miscellaneous -- 下拉到最后 additonal auguments,加上ignorezerovar =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ulation-- option-- analog -- miscellaneous -- 下拉到最后 additonal auguments,加上ignorezerovar = ...

太感谢了,大佬,解决了

网友(2025-02-08):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仿真的统计模型,比如我用上华的pdk就是得添加一个统计文件。前缀为stat这些东西

...

感谢,我做上华项目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没想到是少加了这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