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ynix工艺demos器件使用求教

楼主(2024-11-12):
请问论坛各位大佬,这个器件的b端口和source(s)端口可以在电路上接到相同电位吗?还是说在source端电压较高时,b也要接到GND呢?

网友A:
可以把B和S接一起,也可以分开接,但要保持B电位小于S电位,保持PN结反偏就好。

网友B:
可以看器件的operation voltage 条件,满足条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器件的operation voltage 条件,满足条件即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B和S接一起,也可以分开接,但要保持B电位小于S电位,保持PN结反偏就好。 ...

这个器件,B和S之间的耐压应该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