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2024-11-12):
大家遇到过吗?实在头疼布置怎么解决。
*********************************

     names  values   units     names  values   units     names  values   units
     -----  ------   -----     -----  ------   -----     -----  ------   -----
    level=   0.                   w=   0.    meters        dw=   0.    meters
        l=   0.    meters       dlr= 189.00n meters      tc1r=  -1.80m /deg
     tc2r=   4.06u /deg2       tref=  25.00  deg k       tc1c=   0.    /deg
     tc2c=   0.    /deg2       bulk=  gnd              shrink=   1.00
    scale=   1.00               res=   0.    ohms         cap=   0.    farad
      rac=   0.    ohms         rsh=   3.39k ohm/sq       cox=   0.    f/m**2
    capsw=   0.    f/m        thick=   0.    meters    cratio= 500.00m
       di=   0.               noise=   1.00              wmin=   0.    meters
     wmax=   1.00m meters      lmin=   0.    meters      lmax=   1.00m meters
       kf=   0.                  af=   2.00                lf=   1.00
       wf=   1.00                ef=   1.00

  **info** (topsim.sp:8196) DC voltage reset to initial transient source value in source 0:v0. new dc=0.4000D-01
  **warning** (/home/crazy/Project/Techfile/models/hspice/bc018_v1p14_rev2_res.ckt:1069) Both nodes of element xi0.xi10.xr1795.r1 are connected together; Line ignored.
  **warning** (/home/crazy/Project/Techfile/models/hspice/bc018_v1p14_rev2_res.ckt:1067) Could not find branch element xi0.xi10.xr1795.r1 ;branch output ignored
  **error** (/home/crazy/Project/Techfile/models/hspice/bc018_v1p14_rev2_res.ckt:1067) Invalid output variable in element gn. Enter a valid output.
  **error** (/home/crazy/Project/Techfile/models/hspice/bc018_v1p14_rev2_res.ckt:1067) Invalid output variable in element gn. Enter a valid output.
  **error** (/home/crazy/Project/Techfile/models/hspice/bc018_v1p14_rev2_res.ckt:789) Invalid output variable in element gn. Enter a valid output.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3端电阻还是?把error的那个行数贴上来看看

楼主: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void (*)(char const*)'
**error** simulation was stopped by signal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