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牛们,这个第一排看成A,第二排看成B,我可以ABABABAB这样做成一排吗,

楼主(2024-11-12):
(图片)

网友:
可不可以?可以;好不好再商量

网友:
不能,上面一排和下面一排应该是分别匹配的

网友:
亲,这边建议您横着摆试一下

网友:
可以选择分开,或者把一串当做一个整体。
匹配的时候,把外面biasp的母电流镜放在中间。

网友:
应该是上下各自匹配的,上下顶多是一级二级的关系,靠近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