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看冗余电容大小

楼主(2024-11-12):
请问这种添加了冗余位的桥接电容,怎么看一二级之间的冗余大小?不太清楚为什么是2.5位。而且表格里面写第二级位数12位,原理图上也不止有12位电容...

原理图对应的表格

原理图对应的表格

项目原理图

项目原理图

网友A:
依次算出每一位对应的权重就知道一二级之间的冗余大小了,至于多少位从来就不是看电容数量,而是看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次算出每一位对应的权重就知道一二级之间的冗余大小了,至于多少位从来就不是看电容数量,而是看LSB。 ...

谢谢回复。我用matlab代码算出来了权重,但是还是不太会看冗余位...我刚刚接触这个领域,还是小菜鸟,也一直没找到算冗余位数的方法,请问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算出的权重高位

算出的权重高位

权重低位

权重低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matlab代码算出来了权重,但是还是不太会看冗余位...我刚刚接触这个领域,还是小菜鸟,也一 ...

低位权重比MSB权重还要高,很明显算的权重不对,建议你先学习下分段电容吧,或者先从二进制权重的电容阵列冗余入手,可以读读ChunCheng Liu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位权重比MSB权重还要高,很明显算的权重不对,建议你先学习下分段电容吧,或者先从二进制权重的电容阵 ...

我是用组里项目的计算权重的代码算的,代码应该没问题,不过低位比高位还高确实奇怪。刘纯成学长的那篇文章我上午刚看过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部分,但也是一知半解 还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