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use的几点疑惑

楼主(2024-11-12):
关于fuse的一些疑惑如下,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1. poly fuse和metal fuse是否都需要做开窗?
2. 开窗的作用是什么?
3. 比如说开窗大小为9*9,是不是意味着以fuse为中心,附近9*9范围内不能有与fuse不相关的金属层次出现?
4. 不管是metal fuse还是poly fuse开窗位置是不是都需要垫一个浮空的nwell?这个nwell是不是为了防止fuse与衬底短路的?
5. 浮空的nwell会增加latch up的风险吗?

网友A:
回答部分问题:
poly fuse不开窗,也没法开窗。poly上面有几层介质,即使你用cont+vias+pad一路开到顶,平整化工艺也会把cont和vias填上。
开窗大小9*9的话,不止9*9的范围内不能有其他金属,一般还要留个安全距离。

网友B:
fuse 用的是fab提供的? 如果是请仔细阅读相关文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se 用的是fab提供的? 如果是请仔细阅读相关文档说明

没找到对应的文档说明,所以发个帖子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部分问题:
poly fuse不开窗,也没法开窗。poly上面有几层介质,即使你用cont+vias+pad一路开到顶,平 ...

metal fuse的话可以做开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tal fuse的话可以做开窗吗?

metal fuse一般需要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al fuse一般需要开窗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部分问题:
poly fuse不开窗,也没法开窗。poly上面有几层介质,即使你用cont+vias+pad一路开到顶,平 ...

请教一个问题,poly一般都是通过大电流烧裂来改变poly的结构,是不是poly fuse下面可以不用垫nwell了?

网友C(2025-01-06):
metal fuse为什么要垫一个Nwell,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tal fuse为什么要垫一个Nwell,望指教。

个人理解:烧metal的时候会产生蒸汽,可能会掉到衬底上面与衬底短路,加一个nw去接住这些落下来的东西,可以防止与衬底短路。

网友(2025-06-13):
我也有个疑问,加nwell是不会短路到衬底了,但烧断线之后会不会形成阱电阻呢

网友(2025-09-19):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烧metal的时候会产生蒸汽,可能会掉到衬底上面与衬底短路,加一个nw去接住这些落下来的东西,可 ...

我们这边工艺要求加上pwell,请问它和nwell的作用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