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器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24-11-12):
请问大家,单级放大器只有一个极点,在工作时一定是稳定的。而两级放大器通常需要频率补偿才能稳定。那么为什么不做单级放大器的级联来满足放大倍数的要求呢?这样岂不是就不需要反馈补偿了么?

网友:
不是,哥们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两级放大器  不等于  两个单级放大器的级联吗?

按照你的理解,3个反相器级联,首尾相接,是不是就是一个极点,可以看看书本ring-osc。

网友:
因为二级运放本质就是两个单级串联。。。

网友:
稳定是开环和闭环的相对概念,你单级级联永远稳定,但是多级一旦结成反馈,就容易振荡,单级级联,你的增益又怎么控制。

网友A:
只要放大倍数的话
可以的!
要么你电压范围足够大,叠无数个cascode
要么你给的电流和面积足够大,一级一级加电流加电容下去。

网友:
级联级点就增加了,也是要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放大倍数的话
可以的!
要么你电压范围足够大,叠无数个cascode

谢谢!看这个图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