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DC工作点里面没有region,如何可以显示

楼主(2024-11-12):
求问DC工作点里面没有region,如何可以显示.print里面是可以打印出来的,但是op里边无

网友A:
Annonation -  set up - 选定器件 - 把region加入OP显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nonation -  set up - 选定器件 - 把region加入OP显示项

这里面没有region这个选项,目前用的这个工艺是这样 其他工艺是ok的

网友B:
我看有的工艺好像就显示不了,你什么工艺 .1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的工艺好像就显示不了,你什么工艺 .15吗

DB .18

网友:
修改device CDF simulation information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nonation -  set up - 选定器件 - 把region加入OP显示项

设置改完后需要保存吗?怎么保存设置啊?

网友(2025-04-17):
可以用计算器,选不了region的话可以手敲region的表达式

网友C(2025-08-18):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results browse里面有,也可加到output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