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串联的振荡器起振条件

楼主(2024-11-12):
反相器串联的振荡器起振有啥条件吗,我仿真随便串联3个反相器就能振起来,有啥具体要求吗

网友:
起振比不起振难

网友(点评):
起振还是难吗...

网友:
多串几个,奇数,质数这种,13/17/19这样
然后layout/pr给他们放一起首尾相连,不要检查他们的时序,做个harden,不让他们apr连线
多做几条不同长度/不同结构的链子,做一个数字mux切换输出
后面接一个伪随机数发生器
恭喜你获得一个真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
相移180°,增益>1,也就是奇数个反相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