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仿真bug

楼主(2024-11-12):
我经常遇到这个错误: Error: Child process with pid '***' got the signal 'SIGSEGV' (segmentation violation),Sentaurus仿真经常会遇到,有时重新运行又好了,仿真bug不确定性,比较奇怪!求解决方案,试过4种版本Sentaurus,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63752-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63752-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这个看过了,要删除rm -rf libstdc++.so.6文件,我centos一搜索,有10来个  libstdc++.so.6文件,都要删除吗,不敢动

1.  Error: Child process with pid '***' got the signal 'SIGSEGV' (segmentation violation)
加再信网上所说的,删除rm -rf libstdc++.so.6文件

网友B:
如果觉得是这个文件,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是这个文件,可以设置LD_LIBRARY_PATH

不懂呀,所以问下怎么回事

楼主:
已经解决,这种问题是电脑CPU问题,intel第13 14代CPU有bug,换个新的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这种问题是电脑CPU问题,intel第13 14代CPU有bug,换个新的后就好了! ...

good to know,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25-01-02):
这里有一个实用的技巧:在进行仿真时,先完成预处理步骤,然后使用 Ctrl+R 运行时,选择"Just Run, Do not Preprocess"选项,这样可以显著降低这类问题的发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