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12):
PLL结构和推导如下图所示,存在问题,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整个环路仿真Vctrl的电压如图所示,不知道是否需要修改,谢谢

网友A:
(1)L点的对地阻抗,不考虑R2+1/sC2么。
有一些PLL瞬态建立过程中会折一会,但幅度不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点的对地阻抗,不考虑R2+1/sC2么。
有一些PLL瞬态建立过程中会折一会,但幅度不会这么大。 ...

嗯,是的,确实是忘了需要C1和R2C2并联了,已经重新修改过来了,模型参数可以,PM=55,但仿真出来VC的波动还是很大

楼主:
修改后的开环传递函数

楼主(2024-12-13):
引用 网友A:
(1)L点的对地阻抗,不考虑R2+1/sC2么。
有一些PLL瞬态建立过程中会折一会,但幅度不会这么大。 ...

你好,请教个问题
SS 低温低压的corner下,PLL设定最高频率(960MHz)就会出现在频率上升的过程中VCO频率波动很大,控制电压的波动和vco频率波动一致,同时环内分频器也会出现时而工作时而不工作的情况。FF和TT情况正常工作锁定
目前已经验证的的情况如下:(1)验证了单独V CO的工作频率在该corner下可以达到;(2)将LPF的电容替换成理想电容,问题仍然存在;(3)将仿真最高频率从960MHz 降到900MHz,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后的开环传递函数

请问这个电路的优缺点是什么?比如跟一般的V to I(VCTRL加在gate,一个电阻串在管子的source)比。

网友(2025-02-21):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的优缺点是什么?比如跟一般的V to I(VCTRL加在gate,一个电阻串在管子的source)比。 ...

同问

网友C(2025-06-28):
你好,想问下有相关论文么~对这个结构很感兴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下有相关论文么~对这个结构很感兴趣~谢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