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sc 28nm工艺库有关PO.R.2 的drc求助

楼主(2024-11-12):
求助各位大佬,请问这个错误怎么修正呢?按道理说连接栅极的PO是矩形不就行了吗?

错误说明

错误电路高亮

网友:
把poly补充完整,只能是矩形

网友A:
poly必须是矩形的,不能有台阶。。。你加的poly-cont 和gate的poly 有台阶,补一下poly

网友:
你哪已经是多边形了,不是矩形了,28的规则很严格,必须是矩形,就是简单的四边长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必须是矩形的,不能有台阶。。。你加的poly-cont 和gate的poly 有台阶,补一下poly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要补poly和gate一样宽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更正,问题已解决

网友:
poly补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