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制器输入摆幅与SQNR的关系

楼主(2024-11-12):
我采用一阶理想调制器,根据{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这本书已知输入最大幅度MSA应该是满摆幅的一半。问题如下:

当采用满摆幅输入得到的SQNR与一半满摆幅输入的SQNR的理论值相差多少,是否为dB?请问可否告知参考的文献或者书?
如下分别为我的满摆幅和一半摆幅的测试图。(满摆幅:3.6;  bw=1.3M;OSR=128;M=43,N=2^14,一位量化)

一半摆幅输入

一半摆幅输入

满摆幅输入

满摆幅输入

一阶SDM

一阶SDM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2025-09-25):
SNDR=输入信号功率/(谐波功率+量化噪声功率+额外引入噪声功率);满摆幅输入跟一半满摆幅输入,输入信号功率变为原来的1/4,对应10lg(1/4)=-6dB,对于Sigma-Delta调制器的满摆幅,需要通过SNDR与输入信号幅度作图进行仿真测量(个人理解),不像SAR ADC确定了量化范围后就能够明确最大输入信号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