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和C语言通过DPI 动态链接so文件仿真日志打印问题

楼主(2024-11-13):
有大神知道吗?VCS 和C语言通过DPI 动态链接so文件仿真,so 文件打印的日志如何打印到log里面?目前看都是打印到屏幕,只有sv的仿真打印到log中了,求助

网友A:
在C代码中开头包含 vpi_user.h 头文件,在需要打印输出的地方使用函数 vpi_printf 进行输出(用法同printf),这样保证在屏幕和log文件中都能出现输出结果。
gcc编译时候加上选项 -I$VCS_HOME/include

网友B:
printf是打印标准输出到终端也就是显示器,要同事打印到log中,使用vpi_printf。很奇怪,vpi_printf是VPI标准中的东西,VPI标准比DPI标准出现得早,为什么新的DPI还要用VPI的打印,自己新造一个打印函数不行么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tee代替-l产生log文件,直接把terminal上的所有内容都放进log
./simv -sv_lib xxx |& tee simv.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代码中开头包含 vpi_user.h 头文件,在需要打印输出的地方使用函数 vpi_printf 进行输出(用法同printf ...

谢谢解答,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f是打印标准输出到终端也就是显示器,要同事打印到log中,使用vpi_printf。很奇怪,vpi_printf是VPI标 ...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tee代替-l产生log文件,直接把terminal上的所有内容都放进log
./simv -sv_lib xxx |& tee  ...

谢谢,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感谢大神,我都试试看

网友D:
DPI 可以双向通讯,在 sv里导出一个打印函数给c语言用就可以了

楼主(2024-12-14):
引用 网友D:
DPI 可以双向通讯,在 sv里导出一个打印函数给c语言用就可以了

嗯嗯,解决了,目前用的vpi的vpi_printf 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