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同一个.sp文件中执行多个不同时长的瞬态仿真?

楼主(2024-11-13):
RT,初衷是不同档位下上电时间不同,设置不同的仿真时间可以缩短仿真时间、节省硬盘空间

目前采用的方法是用.alter语句:

  1. .alter
  2. .param ......
  3. .tran 1u 10m

但这样会报错:

  1. EERROR! no analysis statement exists

临时解决方法是在.alter外面插入一个假的.tran:

...
.op
.tran 1u 5u
.probe ......
...

.alter
.param ......
.tran 1u 10m
.alter
.param ......
.tran 1u 20m
.alter
.param ......
.tran 1u 30m
.end

这样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每次执行alter时都会把最外面的5u仿真跑一遍

虽然花不了什么时间,但多了很多无用文件,看起来特别乱

各位大佬有更好的方法吗

或者说spice存在类似于.del lib这种可以删除设置的语句吗,这样就可以把最外面.tran删掉了

网友A:
两个办法,一个是把仿真终止时间设成与某个参数(比如上电时间)相关的表达式,另一个是写一个.meas语句检测仿真终止条件,在.options 中加auto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一个是把仿真终止时间设成与某个参数(比如上电时间)相关的表达式,另一个是写一个.meas语句检 ...

学到了,非常感谢!之前一直以为仿真时间不能设置为变量

另外,请问这个autostop的功能可以在spectre(virtuoso)中实现吗

网友:
spectre 不了解,但是如果是在 ADE 中用hspiceD,可以通过 include 文件把 .meas 加进去,autostop 选项可以直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