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像这种mem,delay很大情况下setup应该怎么修?

楼主(2024-11-13):
问下大佬们,像这样这个模块的delay有6.793,它是工厂的ram,它是本身就有这个大的延迟吗?这种setup vio应该怎么修?它的线延迟很小,slew也不大0.034.

网友A:
你可以考虑让这个mem的clk早点敲起来,但是要去看一下reg2mem的path有没有这个余量让你早敲clk
选用delay超出phase shift的mem个人拙见有点不合理,合成的时候就应该看得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让这个mem的clk早点敲起来,但是要去看一下reg2mem的path有没有这个余量让你早敲clk
选用delay超 ...

好的谢谢,slack vio很大mem 的ck早点应该不太行。

这个6.739是加了1.4的derate才这么大的,不知道在wc-cmax这个delay corner下,还需不需要加derate,
网上说wc-cmax的delay已经是最大的了,可以不用在这个delay corner下加derate。

网友B:
这个应该算memory的latency比较大,设置下multi cycle path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slack vio很大mem 的ck早点应该不太行。

这个6.739是加了1.4的derate才这么大的,不知道在wc- ...

你要按照foundry signoff guideline来加derate,1.4是有点大

而且setup corner应该把capture clock变快不是动data 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算memory的latency比较大,设置下multi cycle path试下

multicycle path不是想设就设置的

网友C:
生成mem 就应该能看到delay 了, 要按照时钟频率选择合适的m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mem 就应该能看到delay 了, 要按照时钟频率选择合适的mem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算memory的latency比较大,设置下multi cycle path试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按照foundry signoff guideline来加derate,1.4是有点大

而且setup corner应该把capture clock变快 ...

好的谢谢,这个是前端设的,他想严格一点。

网友D:
这个mem 都超过一个周期啦,建议反馈给前端换mem 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mem 都超过一个周期啦,建议反馈给前端换mem 综合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