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自动备份数据

楼主(2024-11-13):
有没有大佬知道virtuoso如何设置自动备份数据,比如怎么设置多少时间备份一次,备份数据会不会自动覆盖

网友A:
你需要的应该是版本管理

网友B:
ciw->options->File P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应该是版本管理

也不是,会升级版本,但是最近有几次virtuoso会意外崩掉,会导致sch损坏,重新加载.oa-文件有时候也不行(可能.oa-备份的就是坏的),最近一版改的电路就还是要重新调,比较麻烦,我想着设置个备份,等他崩了,加载备份可以省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options->File Pre..

感谢感谢

网友:
写个sh自动zfs back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ciw->options->File Pre..

T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