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模块复用求助

楼主(2024-11-13):
比如有一个复用模块,在某个例化时需要添加一两个input/output端口,内部多一些逻辑。能否实现只写一个verilog文件,在例化时通过parameter传参实现区别呢?
内部逻辑可以通过generate实现,但端口的部分怎么实现?还是端口全部申明,不用的例化时悬空不管?

网友A:
用“·define XXXXXXX”,定义一个宏,然后通过·ifdef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efine XXXXXXX”,定义一个宏,然后通过·ifdef  --- `endif;

用define的话,所有例化的该模块的不都有可能会识别到该defin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efine的话,所有例化的该模块的不都有可能会识别到该define吗

那就output 信号赋值为0,调用模块的时候省略不用的接口:
parameter CS = 1 ,

input   i,
output  j,

generate
    if(CS == 1)begin
        xxxx
    else begin
        assign j = '0 ;
    end

endgenerate

网友:
这些端口涉及的逻辑需和其他逻辑的耦合度低;
然后,不用这些端口的 instance 的 input 给常值,output floating;
在综合的时候,连了信号的模块逻辑会保留,没连的相关逻辑会被综合优化掉。

网友:
这例化时端口数量就是固定的,parameter 传进去给哪里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