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报: Signal 11(segmentation fault) occurred PID=678

楼主(2024-11-13):
当我起pt session , 用fix_Eco_timing 就会乱码 ,报上面的问题

网友:
推荐换成XTop来fix timing

楼主:
现在是PT不用session ,可以修timing, 不会crash
但是dsma 怎么可能不用session。坏事了

网友A:
什么叫dsma不用session? 直接用dmsa link design就可以修时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dsma不用session? 直接用dmsa link design就可以修时序啊?

可以贴个例子吗

这是我这边的DSMA脚本, 最后会crash ..

pt_shell -multi_scenario
set_host_option -num_processes 2 -max_cores 2
start_hosts -min_hosts 2

create_scenario -name coner1 -image  session1

create_scenario -name coner2 -image  session2
current_session -all

current_scenario -all

fix_eco_timing

网友: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是PT不用session ,可以修timing, 不会crash,这里的PT是dmsa吗?
但是dsma 怎么可能不用session?  dmsa也可以不用session的啊!
你的session是pt一个个分开跑出来的,然后用dmsa restore这些单独的session吗?

楼主:
就是机器 资源不够, 我把max core 设成1 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