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多路复用器/模拟开关/MUX的问题

楼主(2024-11-13):
我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2-to-1 MUX,能够按照期望的那样,先导通NMOS那条路,后导通PMOS那条路,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恳请大佬解答:
1.为什么在50m 100m这种转换的地方输出波形有突出?
2.期望把这个用在选择高频信号(6G-18G)能做到吗?
3.有什么好的模拟开关参考资料吗?
谢谢!!

网友A:
你给的时钟比较快,时钟会从电容上耦合到输出,有毛刺是正常的。
这可以用来选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时钟比较快,时钟会从电容上耦合到输出,有毛刺是正常的。
这可以用来选高速 ...

非常感谢!我比较担心的是电路结构会不会太简单了,从而会影响选择性能,这方面请问有一些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比较担心的是电路结构会不会太简单了,从而会影响选择性能,这方面请问有一些建议吗
...

单论速度的话,越简单越高速。mux也没有什么值得复杂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论速度的话,越简单越高速。mux也没有什么值得复杂的地方啊

明白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