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晶振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4-11-13):
使用我公司晶振注意事项
1. 晶振产品受强冲击时极易损坏,在和运行过程中应避免任何极端机械冲撞的影响,避免从高处跌落到硬的表面,避免强烈的震动。
2. 使用环境:我们生产的产品,振动、冲击和密封筛选实验不是必做项目,只有在用户有明确要求时才进行。在湿度较大的环境下,我们建议设计师选用没有微调孔的晶振产品。
3. 当您的频率微调方式是电调整,请按上图连接方式连接,确保管脚连接和电源电压正确。有调节电阻要求的管脚不可悬空,可以使用低温漂的精密电位器调节,也可以使用多个固定电阻分压调节;系统有振动下电性能要求的推荐使用固定电阻分压调节的方式,如果频率微调是机械调整,则无此事项。
4. 使用开关电源供电时,在晶振电源管脚旁加上大容值的滤波电容可以改善相位噪声,但难以完全消除开关频率对相噪的影响。
5. 焊接:对带有管脚的晶振应采用手工焊接,对表贴封装的晶振可以采用回流焊接,但晶振应在PCB板的上方。
6. 清洁处理:只有对密封封装的晶振产品可以进行电子产品一般性的清洗,超声波清洗可能对晶振造成危害。非密封封装的晶振产品不允许浸在清洁剂中或通过水蒸气来清洗
    安装时,晶振外壳不能与大面积金属接触,否则会影响产品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