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pex一点run pex就闪退

楼主(2024-11-13):
如题,一点run窗口就自动关掉了,而且也没有报错信息,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virtuoso的UI界面没信息?你这图发不发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的UI界面没信息?你这图发不发没区别

run pex就这些信息

网友(2025-01-09):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版本不对的原因,看一下cmd file要求那个版本的calibre

楼主(2025-05-07):
引用 网友B:
版本不对的原因,看一下cmd file要求那个版本的calibre

谢谢!问题解决了,换成2023的calibre版本就ok了

网友(2025-08-21):
我的很抽象,同样的calibre版本run PEX,一个服务器上会闪退,另外一个服务器就不会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