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区分密勒补偿的运放和GM-C积分器

楼主(2024-11-13):
小弟在论文看到了这种结构,论文里说它是一个GM-C积分器,但我觉得它和密勒补偿的运放一模一样,请问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吗,另外有没有介绍GM-C积分器的资料,小弟刚刚接触这方面知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想大佬!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放大器的负载大概就在1pF左右,但是论文里说跨接在放大器两端电容要 ...

我的理解是,第二级是为了得到更大的等效电容;你可以估算一下,要到1k的loop bandwidth,这个电容要很大

网友A:
论文发一下,还有,没有尾电流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发一下,还有,没有尾电流源吗

您好,有尾电流源的,论文是这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有尾电流源的,论文是这篇

感谢,我的理解是: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两级运放,但他自身是开环使用的(当然外面有个大环路使得VF=VREF),所以第二级可以看成一个miiler-muliplication的cap,然后第一级就是folded组成的GM,这个在figure 3.5.1都可以找到对应。

个人浅见,如有疏忽,希望大佬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我的理解是: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两级运放,但他自身是开环使用的(当然外面有个大环路使得VF=VREF ...

感想大佬!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放大器的负载大概就在1pF左右,但是论文里说跨接在放大器两端电容要给30pF,感觉和一般的密勒补偿放大器不太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想大佬!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放大器的负载大概就在1pF左右,但是论文里说跨接在放大器两端电容要 ...

我看到他loop bandwidth 只有1kHz,而且integrator总电流只有4uA(第二级的Gm应该很小),我的理解这个取值还是取决于设计的环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第二级是为了得到更大的等效电容;你可以估算一下,要到1k的loop bandwidth,这个电容要很大 ...

我算了一下确实需要几十pF的电容,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确实需要几十pF的电容,感谢大佬!

大佬称不上,互相学习!

网友:
滤波电容就是密勒电容,积分器的输出是第一级输出

网友(2025-08-21):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确实需要几十pF的电容,感谢大佬!

请教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算呢?关于这个Gm-C积分器的设计有没有更详细的文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