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线性锂电池充电CV阶段VBAT电压和电流震荡

楼主(2024-11-13):
线性充电芯片,3段式锂电充电架构,相信很多大神做过这种芯片,4054,现在遇到用源表测试时,CV阶段充电会震荡,加100uF大电容,不会震荡,应该是和环路稳定性有关,问问电路上什么原因,可以如何解决。

网友A:
因为CV阶段 linear charger相当于一个LDO。主极点在输出。而电池的模型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因此不会震荡。而用源表测试,输出的电容很小,极点太远,无法稳定。因此你测试震荡不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CV阶段 linear charger相当于一个LDO。主极点在输出。而电池的模型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因此不会震荡。而 ...

现在就是要求用源表测试不能震荡,有什么解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CV阶段 linear charger相当于一个LDO。主极点在输出。而电池的模型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因此不会震荡。而 ...

输出极点远,不应该更有利吗

楼主:
期待大佬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极点远,不应该更有利吗

不不不,你现在输出是主极点。假设次主极点不动,那不是主极点约远,相位裕度约差吗?才会发生震荡。

楼主:
仿真CV环路的稳定性,发现相位是增大的,很奇怪

楼主:
期待没有大佬回帖

网友(2025-09-23):
增大CV环路抢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