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曲线颤抖

楼主(2024-11-13):
请问我这个带隙基准源的曲线为啥在颤抖,而且误差还这么大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建议提高仿真精度试一下

网友:
精度的原因不会只有一半这样吧

网友A:
启动电路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有漏电

还没有加启动电路

网友:
精度问题吧,关于温度还能不连续?

网友:
你的SWEEP STEP SIZE是多大?调成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