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直接连接vtune 的ring osc的结构

楼主(2024-11-13):
pll小白请教群里大神,vtune可以直接接到osc,不需要另外接ota的ring osc结构

万分感激~

网友A:
那我推荐你的ring的delay cell的控制用varactor做,vtune直接控制varactor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我推荐你的ring的delay cell的控制用varactor做,vtune直接控制varactor

或者是用一个NMOS或者PMOS当OTA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用一个NMOS或者PMOS当OTA的结构

您说的这种做法是指用二极管接法的mos管 把电压转为电流信号吗

楼主: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 是不是这样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补充一下 是不是这样接

是的,不过不是二极管接,vtune直接控制NMOS的栅极就够了,转一下或者不转看你需要什么极性,或者需不需要做gm退化调整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不是二极管接,vtune直接控制NMOS的栅极就够了,转一下或者不转看你需要什么极性,或者需不需要 ...

感谢大神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