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oask mask eco 的max_tran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13):
大家好,现在innovus做posk mask eco,ecoroute完成后有484根线有max_tran violation,设计中放了spare cell 和 eco gcell,如果这些tranistion手工去fix不太可能,有无命令让innovus工具去尽量fix呢?

谢谢!

网友A:
用PT timing eco吧,走post mask eco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T timing eco吧,走post mask eco流程

谢谢回复,请教一下pt postmask eco 流程是怎样的?,dmsa也没找到相关postmask 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