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問題

楼主(2024-11-13):
有人做過東部0.18um 目前PDK拉出來斜角是60多這樣浪費太多面積!有人偷過把它減少過嗎?

网友A:
同问,有些代工厂给的sealring都会浪费非常多的面积再四个角上,说什么用于压力释放relief啥的,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拉直,大不了四个角放些不太重要的blocks, 感觉sealring切角没啥必要啊。难道跟封装和切割有关吗, 我看有的封装是直接在die上封,都不用留切割道的, 这种事不是必须要sealring切角防止伤到四个角上的东西。

网友:
一般小于5*5的die,我们sealring都是不做切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有些代工厂给的sealring都会浪费非常多的面积再四个角上,说什么用于压力释放relief啥的, 不知道能 ...

不留切割道不可能吧?一个圆片只做一个die?不然怎么分开?

网友:
你看一下东部关于SEALRING的rule,切角的大小是和die size有关的

网友:
我们基本上每个项目的sealring的导角都没遵循fab的

网友:
面积超过了一个界限这个导角才这么大,最好用工厂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留切割道不可能吧?一个圆片只做一个die?不然怎么分开?

不知道啊,听别人说拼reticle的时候直接把die拼在一起中间不留切割道,我也没见过这种, 所以怀疑是不是不同的切割封装技术,最近看到了那什么WLCSP封装好像会明显减小封装体积,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网友: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同样是东部0.18 工艺,sealring有一部分少一些contact 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5-02-20):
可以适当把切角改小些。

网友:
90°角容易有应力,电荷等集中,增加了封装die saw 和 ESD 防护风险,这个corner 是必须要有的;SMIC或者TSMC要求是要有74um 的切角,umc 则针对不同的芯片尺寸有不同的规则,20/70/90um 等级别;
这个是要遵守的,否则sealring 也加不进去了。

网友:
一般切角设置在5-10即可,成熟工艺不用遵循FAB要求.